显卡被雷劈花屏

楼主(2011-07-16):
我有台主机,一日下雨打雷没关机,结果不幸被雷劈中,奇怪的是主板没有事,偏偏是显卡被劈花屏了拿。到维修的地方花了80元修修,结果没用三天还是花屏,我去把钱退了回来,现在显卡还在家躺着是七彩虹镭风9550的显卡,求助维修思路或者说这显卡还有救吗。

网友:
GPU坏了额,你是不是 玩游戏啊

网友:
需要重新植珠,再做BGA
           再不行就不用救了,没有那必要!~

网友:
当然是玩游戏了,正在玩魔兽世界呢就黑了。谢谢各位了,看来GPU是废了。

网友:
跟打雷无关,这种损坏实属巧合。我还修过一块显卡,主机使用过程中220V停电,来电后再开不亮,用户以为是电引起的问题,实际上主芯片脱焊,bga搞定。

网友:
换掉更好,焊过又花一般坏了】

网友:
gpu坏了。现在显卡不是很贵啊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修 不划算了  还不稳定

网友:
如果通过BGA能修复的话,还是可以搞一下啊

网友:
9550不是AGP的显卡吗?好像买一块二手的才是50元左右,人家修收费80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