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hm不触发

楼主(2011-07-16):
  mcp61pm-hm不触发,SB3.3V短路,求图

网友:
論壇裡應該有的,我幫忙先貼上,如果有重複,通知我來刪除.+3VSB短路拆網卡如果還短,量一下單橋上面的小電容,如果還有短的,肯定要下橋

网友:
谢谢,好东东.我已下网卡了,还短,怕误杀桥

网友:
我的拆了网卡不短路!但是没有办法点亮触发不了!!!!!!!换; IO还是触发不了!!!

网友:
VCCRTC1 是给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