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要按F1可以进系统,但连不上网,拆了网卡和RICOH R5C832还是一样报错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PCI in slot 01 Bus:02, Device:02, Function:00有谁碰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
按F1 BIOS里可以设置取消,后面的那个报错就不知道了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AMD的干北桥。INTEL的干南桥。PCI报错嘛。加焊不行就换吧。

网友:
我也遇到 类似的问题 干南桥就KO了

网友:
INTEL的南桥

网友:
加焊SB后OK了。

网友:
把PCI上的设备都去了,还不行,就跟南桥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