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00WAD开关灯闪烁不亮

楼主(2011-07-16):
BENQ G900WAD 电源灯闪烁,不亮,测试 开关键3.3V  (3.3-2.6-1.5)来回跳变,开关板没问题, 准备测量5V是否正常时 ,又正常开机了 郁闷。。。。

网友(点评):
BENQ通病,不是电容就是开关。。“准备测量5V是否正常时 ,又正常开机了 郁闷。。。。”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昨天秒杀了一台这个显示器   你看看应该是电源板上面 电容鼓包 或者漏液了  重点查查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良,从电源的5V 12V开始入手查后端的电容(包括1117-33后的 )

网友:
应该电容漏电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