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70WA控制面板全部失灵修复

楼主(2011-07-16):
接一台联想D170WA液晶,通电后指示灯不亮,当时以为供电问题,拆机测12V5V都有,怀疑按键板,把按键板去掉,开机有显示,于是把按键全部换成新的。通电开机显示画面,当时以为修好了,一按按键,发现按键全部失灵,不能用,于是逐个测各个按键电压,测量发现除开关电压1.7V外,其余电压都是3.5V,于是,拆驱动板,跑开关电路,发现经一个电阻连接2010。两端1.7V。

分析:拆掉按键板,短接主板上的开关脚,可以正常开关机。 说明,主板是好的。问题出现在按键板上。

把开关按键相连的一个电容,一个二级管取掉。

问题解决。修复完毕。

网友:
那个电容和二极管肯定有相应的作用,还是换掉好些。治标还要治本。

网友:
稳压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可以不用。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