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P 0.3--0.1*反复跳变

楼主(2011-07-16):
A8JP 上点可以开机,开机后0.3--0.1*反复跳变,开关键上电压也在跳变,此板子开机后才有3v 5v,跳变的时候只有3V 5V是稳定的, 我在基地找的时序,
只有这个电感阻值比较低,只有12欧,断开负载,故障一样的。还有此板子IO是不参与开机的(super I/o LPC47N217)。南桥已经换过了,南桥肯定是好的。故障没有变化。
D63的2脚没有跳变,是D63的一脚引起3脚的跳变。我把D63拿掉,连上2.3脚,开机故障一样,D63的1脚依旧跳动,2.3脚稳当了。 U21换过了(手头有一块一样的料板)。现在没有了思路。。。。。

网友:
别沉了,在线等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