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网卡 MAC控制芯 是什么样子的啊 ?

楼主(2011-07-16):
我是 菜鸟 所以想问下

网卡 的请问 网卡 MAC控制芯 是什么样子的啊 ? 例如型号是什么~我在板子上找了很久都不知道哪个是!哈哈!

网友:
一般的都是集成的。  特殊例外的 有 像8只脚的MOS管一样的。就分布在网卡周边

网友:
你们存储网络物理地址,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显示本地连接受限制,你点本地连接属性栏看MAC地址全为000000。。或FFFFFFFFF....

网友:
MAC地址全为000000  你说的就是!!这个网卡一直都上不了网 我怀疑是 MAC 芯片坏了!但是不知道哪个一个!哈哈

网友:
现在的MAC都集成在网卡里面了,你找不着的。

网友:
刷刷MAC  不行的话就换网卡    一般都是刷好的

网友:
呵呵 已经换好了!谢谢啊!

网友:
八个脚的管子,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