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灰屏

楼主(2011-07-16):
有台ACER 4530进系统快到桌面那里就灰屏/PE也是一样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把显卡3d加速关掉看看好了没,这种问题都和显卡相关。第一驱动第二硬件

网友:
颜色灰的还是灯管不亮啊? 第一个重装驱动试试,第二个可能是高压板坏。

网友:
外接也是这样吗

网友:
应该绝对的是显卡  上次有一台笔记本也是一样开机 的时候不灰屏  一进系统  不到一分钟就 灰屏!你加旱一下显卡!

网友:
内存和南桥都有可能出问题,我都遇到过

网友:
首先楼主应该用外显试试  如果外显没问题 那压板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如果外显也不行 那就要做南桥了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如果不行就是显卡问题,集成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