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1212TX 纠结网卡维修

楼主(2011-07-16):
  这机子是在系统里面可以认到网卡 插上网线 一直是打叉  奇怪的是 要等上 1 到2 分钟左右 会连接上 接口 和网桥都换了 连 网桥连接的 电容 C659 C660 C663 C664    C1121 C2103  C2104 C2105  和R450 R447 R448 R449  和 c658  都换了 网卡也加焊了 接口也换过
  网卡接口1-8脚的组织都正常  11  12  13 14 都有。3.3V   现在问题是插上网线要等 1 到 2 分钟才可以连接的上 有的时候还不可以连接  现在都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点评):
改个USB网卡上去

网友:
大家帮我研究下撒

网友:
我想问一下。客户报修的就是这个问题吗?

有没有排除自己的路由等问题啊!~

网友:
有没有换系统试试,可能系统问题

网友:
期待高人解决吧

网友:
上面说的问题都不存在  这是同行的机子  系统同行装装过了  叫客户用 USB 客户说不用 就要修  没有办法

网友:
有没有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好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机器   上不了网的  但是我这只换到网卡芯片就好了
不知道楼主的机器好了没   我的网卡芯片是RTL8111C的   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