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 电池显示充电中 但充不进电??

楼主(2011-07-16):
  接了一台dell 700m的机器 电池充不进电 但是显示充电中 电池图标现在是显示绿色的 换了下电池充电口的mos管 但是还是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是3v 有问题吗??

网友:
用示波打个充电管引脚的波形,

网友:
  换个电池充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充电的那个充电的口吗、

  呵呵 客户说换了两个电池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原装的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