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白屏求助

楼主(2011-07-16):
X23 白屏 ~~  换了屏线和屏都还是白屏。 外接是OK的
屏供电3.3v 在屏线没有插上去的时候是有的  差上去之后就变成1.1v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屏供电坏了,可以直接飞个3.3

网友:
3,3V 出了问题。。

网友: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想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