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7300GT

楼主(2011-07-16):
DVI有输出VGA无输出,会不会是门电路的问题呀!74HCT08D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GPU开焊或者爆费哦,

网友:
在08上用示波器测一下行、场输入波形

网友:
显卡嘛...直接换块新的咯

网友:
旧的也很便宜啊

网友:
用个DVI转接口,转成VGA的就可以了呀。

网友:
你可以用DVI那几条红,绿,蓝+行,场,的线飞到VGA的这几条线上,但是你要把VGA的这几条线刮断

网友:
个人觉得用个转接头最简单不过了!!

网友:
GPU 坏了 我遇到这很多这种情况 换08门 没用

网友:
GPU挂了,换08门没用的.

网友:
先打下13 14 脚的对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