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哥帮我分析下系统管理总线电压

楼主(2011-07-16):
一块科迪亚主板P5IG31M-D跑内存滴中音报警插不插内存都一样..量了AD线供电都正常.系统管理总线3.02V
后又量了正常板都是3.3V也就是说电压低了..想问这是正常的不??

网友(点评):
有报警的声音,说明系统管理总线是正常的,继续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明显是不过内存啊,看一下内存的其他工作条件。3.02V应该是正常的吧。

同意楼主的 这个电压正常

网友:
感觉应该测测时钟信号的

网友:
不是可以打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