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8000维修全过程实录!!!!!!!

楼主(2011-07-16):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HP NC8000机器:客户自述说这个机器在别的地方修过!心理就想这样的板子肯定难修了,说不定是几修的机修了。就跟客户报价300大元,问要修不。客户勉强答应了!机器放下,拆机吧!
  拆开机器一看不得了。这个机器进过水,主板已经修的千疮百孔了。焊接的地方飞线的地方都有,我一看这样的机器难了。不管怎么样修吧!先测试一下机器是否短路,查各大电感都没有短路现象。放心加电开机!加电有待机正常,按下开机电流表跳到0.36停住了。看来这个机器没有过CPU啊!思路很清晰了。查CPU电路这块、一看CPU供电芯片是MAX1987。一看这个供电芯片的引脚有飞线了,芯片是新的看来上家已经把MAX1987芯片已经更换过了。加电用示波器测量下CPU的+VCC_CORE有没有、结果是没有输出。查MAX1987供电脚42脚V+这个脚是输入电压是18.5V。一看这个脚已经腐蚀了,上家已经把它焊接过,测量电压从18.5V一下降到6V又慢慢跳变到18.5V,看来这个电压肯定不对了见图:
  是+VBATR这里直接连着42脚的,打了下阻值正常但去测量+VBATR这个脚的时候电压没有跳变是正常的18.5V电压。去42脚出来的地方打了下阻值,阻值不对用放大镜查看了下,42脚出来的连接点上已经腐蚀,用洗板水清洗了下,在测量电压一看还是不对。我就用针去把他一点一点的挑开腐蚀的地方,在测量了下阻值对 了。在加电测试电压正常不在跳变了!以为机器应该正常了。
  按了下开机电流还是跳到0.36没有什么变化,那么肯定还是有CPU这块了。42脚进来有了供电,内部供电脚VCC的12脚有5V供电。VDD和36脚也有5V供电,供电正常了。我就去测量他的开启信号脚是9脚SHDN#看看他的电压有了没有,测量9脚电压结果是正常的,在测试它的基准电压REF是10脚,测量电压为2V。那也是正常的。既然CPU已经有开启信号为什么CPU电压还是不出来呢?

  看来肯定有地方短路了。导致CPU电压不出来。那么先打MAX1987各引脚的阻值!但打到6脚的时候这个脚的阻值为0,一看就不对 了,这个脚是S0电压不可能阻值为0.顺着这条线找下去。结果查到这个脚链接一个电阻,一边是接地的,判断这个电阻可能坏了,拆下他打了下6脚阻值。阻值变为300多欧。看来时电阻坏了。找个板子换上!

  在加电测量机器,电压瞬间跳变1.多了,久违的屏幕终于亮起。赶紧装机测试机器,拷机器一个下午。机器没有问题!通知客户取机器,机器修复!

电阻短路,这种现象真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你把电容看成了电阻!

网友:
从图纸上看,下拉电阻R334本身就是0啊,不知道楼主换的哪个电阻
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不去测反馈,而直接打各引脚阻值呢
价格得看机器值不值,个人认为楼主要价合理,维修思路清晰
严格的说,shdn#的解释是关闭信号,低电平有效。而不是什么开启信号。
价格太便宜,进水的,二修的,500起,便宜了不修。
清晰的思路是修机的前提,不过他跑了多少家,都比不上楼主一个清晰的思路。

网友:
这个肯定是高手了,看你的分享好像问题不是太难,但别人修不好,你修的好至少说明你做事很仔细,别人没有你这么仔细,做我们维修行业就是要仔细,一点小小的问题都会搞死人的

网友:
细心是关键。。

网友:
谢谢上面加分!非常感谢。。。

网友:
so bo那些是什么电压?

网友:
益哥的贴看着真是一种享受

网友:
电阻坏了会短路?我真没碰到过。是不是连锡了?

网友:
楼主的清晰思路,和细心都是值得学习

网友:
没听说过电阻坏了会短路的啊?请楼主解释一下,大家也好受益。。。

网友:
做的很认真,很仔细,笔记本就得人真,得好好学习下!

网友:
坏的地方基本就是cpu供电这块,楼主图纸分析的很好。

网友:
很神奇300欧的电阻为神马你量会为零????神马样的表才有这水平?

网友(点评):
佛说,一切皆有可能,我见的还是电容短路多些。

网友:
这个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牛人就是這樣產生的呀》值得學習

网友:
静下心来慢慢修....这是维修最重要的

网友:
楼主修机真是细心啊

网友:
楼主上几张实物图就更好了,期待。

网友:
LZ细心,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基本不修了

网友:
我也搞不懂,为吗300欧电阻 ,为什么短路呢?

网友:
电阻阻值会变得这么小(0欧姆)?匪夷所思。不过思路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