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自动上电,关机了过几秒也有自动上电

楼主(2011-07-16):
HP 540自动上电,硬关机和进系统关机过几秒也会重启自动上电 ,3V电池电压都正常,时间保存后都是正常的。IO换过也是一样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请楼主弄好了在论坛写一下方法

网友:
今天遇到和LZ一样的问题,这台客户进过水了,经测量北桥大电感对地0欧,周围和背后好多个电容短路,北桥上面有9个电容短路,北桥挂了,仅供参考。

网友:
这种得仔细问问客户是怎么坏的

网友:
南桥 IO 都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晕,能开机显示,进系统其它都正常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机子,加电自动触发,和楼主一样,所以都试了。最后发现是电池和座子接触不好,一会接触上一会接触不上。请楼主再仔细看看

网友:
我感觉还是IO问题...  你看开机信号是多少?

网友:
看看开机电压是多少!进系统会不会自动关机在开机!一般都是IO问题!换桥没必要

网友:
查COMS电池这块,会有发现的,

网友:
应该是CMOS电路那块

网友:
你把无线网卡拔掉试试。有可能会好哦!

网友:
那你可以按照不开机的思路来维修一下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开机按键短路了哟!

网友:
查下SLP3 SLP5这两个条件

网友:
量下SMI#,WAKE#等PME功能相关的信号电平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