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接口资料,写程序用

楼主(2011-07-16):
屏的型号 屏的品牌 接口类型 尺寸 分辨率 驱屏电压 高压条 屏线 常配驱动板 名称 备注2 备注
MEB-2294V-0 S   LVDS     3.3V   51146-20P单6 RM3251
121xfl01 AU LVDS 12.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9-D6 RM3251
133X3 AU LVDS 13.3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FIX20H单6 (薄) RM3251
154X1-L02 AU LVDS 15.4 1280*800 3.3V 单灯小口 JAE-D6L RM3251
170EG01 AU LVDS 17 1280*1024       RM3251
B104SN02 AU LVDS 10.4 800*600 3.3V 单灯大口 DF19-D6L RM3251
B121EW02 AU LVDS 12.1 1280*854 3.3V 单灯小口 DF19-D6L(20/20) RM3251
B133XN01 AU LVDS 13.3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D6
RM3251 DF14D6/12VCC/34GND/567空/89第一组/10地/1112二组/13地/1415三组/16地/1718时钟 需要跳线
B141XN03 AU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B141XN04 AU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9-14P-单6 RM3251
B150PG01 AU LVDS 15 1400*1050 3.3V 单灯小口 FIX30H双6 RM3251
B150PG03 AU LVDS 15 1400*1050 3.3V 单灯 S6 RM3251
B150PN01 AU LVDS 15 1400*1050 3.3V 单灯小口 FIX30H双6 RM3251
B150XG01 AU LVDS 15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FIX30H单6 RM3251
B150XG02 AU LVDS 15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JAE-D6 RM3251
B150XN01 AU LVDS 15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B152EW01 AU LVDS 15.2 1280*854 3.3V 单灯小口 FIX-D6L/20-20 RM3251
B154EW01 AU LVDS 15.4 1280*800 3.3V 单灯小口 JAE-D6L RM3251
B170PW01 AU LVDS 17 1440*900 3.3V 双灯大口   RM3251 FIXS6
B170PW02 AU LVDS 17 1440*900 3.3V 双灯大口 FIXS6 RM3251
G104SN03 AU LVDS 10.4 800*600 3.3V 单灯小口 DF19-20/20-D6L RM3251
L133X2 AU LVDS 13.3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L133X3 AU LVDS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FIX-D6L/20-20 RM3251
L141X1-1  AU LVDS 14.1 1024*768       RM3251
L141X2-1 AU LVDS 14.1 1024*768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L150P2N AU LVDS 15 1400*1050 3.3V 单灯小口 FIX30H双6 RM3251
L150X1M AU LV   DS 15 1024*768       RM3251
L170E1  AU LVDS 17 1280*1024 12V 四灯小口 DF144OPS8 RM3251
L170E3 AU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大口 FIX30H双8 RM3251
L170E3(M170EN04)  AU LVDS 17 1280*1024       RM3251
L170E4 AU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大口 S8 RM3251
LTM170W1-L01 AU LVDS 17 1280*768 3.3V 四灯小口 DF-14-D8L RM3251
M150XN07 AU LVDS 15 1024*768 3.3V 双灯大口 DF14-20P-单6 RM3251
M150XN07(V.1)  AU LVDS 15 1024*768       RM3251
M150XN07(V.2)  AU LVDS 15 1024*768       RM3251
M150XN08  AU LVDS 15 1024*768       RM3251
M156B1-L01 AU LVDS 15.6 800*600     专用线 RM3251   需要专用线
M170E1 AU LVDS 17 1280*1024 5V 双灯 S8 RM3251
M170E5-L05 AU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S8 RM3251
M170EG01 AU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S8 RM3251
M170EN02/UM170E01 AU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大口 FIX-S8L RM3251
M170EN04  AU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大口 S8 RM3251
M170EN05 AU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大口 FIX-S8L RM3251 FIX-S8L
M170XW01 AU LVDS 17 1280*768 5V 四灯小口 D8 RM3251 DF14-D8L
M190A1-L01  AU LVDS 19 1440*900       RM3251
M190A1-L02  AU LVDS 19 1440*900       RM3251
M190EN02 AU LVDS 19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FIX-S8L RM3251
M190EN03  AU LVDS 19 1280*1024       RM3251
M190EN04  AU LVDS 19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FIX-S8L RM3251
M190PW01  AU LVDS 19 1680*1050       RM3251
M201EW02  AU LVDS 20.1 1680*1050       RM3251
M201UN02 AU LVDS 20.1 1600*1200 5V 四灯小口 S8 RM3251
M220Z1-L01  AU LVDS 22 1680*1050       RM3251
T13...(D0191203)  AU LVDS   1024*768       RM3251
T1702  AU LVDS 17 1280*1024       RM3251
T200XW01  AU LVDS 20.1 1366*768     D8 RM3251
T260XW02 AU LVDS 26 1366*768 5V 内带高压24V D8 RM3251 FIX-D8L
UB133X01 AU LVDS 13.3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9-20P-单6 RM3251
UB133X03 AU LVDS 13.3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9-20P-单6 RM3251
UB141X01 AU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UB141X02 AU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9-20P-单6 RM3251
UB141X03  AU LVDS 14.1 1024*768       RM3251
UM170E01 AU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大口 FIXS8 RM3251
EM170S0 CHI MEI(奇美) LVDS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S8 RM3251

网友:
M150X3-L01 CHI MEI(奇美) LVDS 15 1024*768 3.3V 四灯小口 DF14-20P-单8 RM3251
M150X4-L06 CHI MEI(奇美) LVDS 15 1024*768 3.3V 双灯大口 DF14-20P-单8 RM3251
M150X4-L06-X CHI MEI(奇美) LVDS 15 1024*768 3.3V 双灯大口 DF19-D8L RM3251
M150X4-L08 CHI MEI(奇美) LVDS 15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9-D6L(20/20) RM3251
M150X4-L08-X CHI MEI(奇美) LVDS 15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9-D6L RM3251
M170E2-02 CHI MEI(奇美)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S8 大头 RM3251
M170E4 CHI MEI(奇美)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大口 FIX30H双8 RM3251
M170E6 CHI MEI(奇美)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FIX30H双8 RM3251
N141X201 CHI MEI(奇美)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N141X5-L04 CHI MEI(奇美)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N141X6-L01 CHI MEI(奇美)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FIX-D6L(20/20) RM3251
N150P3 X CARD CHI MEI(奇美) LVDS 15 1400*1050 3.3V 单灯小口 S6 RM3251
N154C1-L02  CHI MEI(奇美) LVDS 15.4 1280*800       RM3251
N154X3  CHI MEI(奇美) LVDS 15.4 1280*800       RM3251
V201B1-L01  CHI MEI(奇美) LVDS 20.1 1366*768       RM3251
V230W1-L02  CHI MEI(奇美) LVDS 23 1280*720       RM3251
V320B1-L  CHI MEI(奇美) LVDS 32         RM3251
141XF02S CHUNGHWA(中华)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6 RM3251
CLAA141XA12 CHUNGHWA(中华)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CLAA141XB01  CHUNGHWA(中华)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CLAA141XC01 CHUNGHWA(中华)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CLAA141XF01 CHUNGHWA(中华)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CLAA150PA01 CHUNGHWA(中华) LVDS 15 1400*1050 5V 单灯小口 FIX30H双6 RM3251
CLAA150PB01 CHUNGHWA(中华) LVDS 15 1400*1050 3.3V 单灯小口 FIX-S6L RM3251
CLAA150PB03  CHUNGHWA(中华) LVDS 15 1400*1050       RM3251
CLAA150XG09 CHUNGHWA(中华) LVDS 15 1024*768 3.3V 双灯大口 DF14-20P-单8 RM3251
CLAA150XH01 CHUNGHWA(中华) LVDS 15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FIX30H单6 RM3251
CLAA150XH01A CHUNGHWA(中华) LVDS 15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FIX30H单6 RM3251
CLAA150XP01 CHUNGHWA(中华) LVDS 15 1024*768 3.3V 双灯大口 DF14-20P-单8 RM3251
CLAA170EA02 CHUNGHWA(中华)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FIX-S8L RM3251
CA51001-00176 Fujitsu(富士通) LVDS 13.3 1024*768       RM3251
CA51001-0249 Fujitsu(富士通) LVDS           RM3251
FLC38XGC6V Fujitsu(富士通) LVDS   1024*768 5V 四灯大口 FIX30H双6 RM3251
FLC38XGC6V-03 Fujitsu(富士通) LVDS   1024*768 5V 四灯大口 FIS21H双6 RM3251
FLC38XGC6WXES Fujitsu(富士通) LVDS   1024*768 5V 四灯大口 DF14-20P双6 RM3251
LTM14C406  Fujitsu(富士通) LVDS 14.1 1024*768       RM3251
NA190126-C011 Fujitsu(富士通) LVDS 19 1280*768       RM3251
NA19018-401 Fujitsu(富士通) LVDS 19   3.3V 单灯大口 DF14-20P-单6 RM3251
NA19018-C401 Fujitsu(富士通) LVDS 19   3.3V 单灯大口 51146-D6L/20/20 RM3251
NA19018-C852 Fujitsu(富士通) LVDS 19   3.3V 单灯大口 51146-D6L/20/20 RM3251
NA19019-C905 Fujitsu(富士通) LVDS 19   3.3V 单灯小口 51146-D6L/20/20 RM3251
NA19019-C906 Fujitsu(富士通) LVDS 19   3.3V 单灯大口 51146-D6 RM3251
NA19020-C051 Fujitsu(富士通) LVDS 19   5V 四灯大口 DF14-S6L RM3251 DF14-S6L
NA19020-C054 Fujitsu(富士通) LVDS 19   5V 四灯大口 FIS21/30 RM3251 FLC38XGC6V-03
NA19025-5450 Fujitsu(富士通) LVDS 19   12V   S8 RM3251
NA19025-C151 Fujitsu(富士通) LVDS 19   12V 内带 S8 RM3251
NA19026-C602 Fujitsu(富士通) LVDS 15   3.3V 单灯小口 DF14-D6L RM3251
HSD121PS11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2.1 800*600     S8 RM3251
HSD121PX11-B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2.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9-20P-单6 RM3251
HSD141PK11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4.1 1400*1050 3.3V 单灯小口 FIX30H双6 RM3251 FIX-S6L
HSD141PX11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9-14/20-D6L RM3251 DF19-14/20-D6L
HSD141PX11-A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9-14P-单6 RM3251
HSD150MX12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024*768 3.3V 双灯大口 DF14-20P-单8 RM3251
HSD150MX12-A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024*768 3.3V   DF14-D8L RM3251 高压1GND2VCC
HSD150MX15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024*768 3.3V 双灯大口 DF14-D8 RM3251
HSD150MX17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024*768 3.3V 双灯大口 DF14-20P-单8 RM3251
HSD150MX41-A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024*768 3.3V 四灯大口 DF14-S8L RM3251 1GND+2VCC
HSD150PK12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400*1050 3.3V 单灯小口 FIX30H双6 RM3251
HSD150PK12-A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400*1050 3.3V 单灯小口 FIXS6 RM3251
HSD150PK14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400*1050       RM3251
HSD150PU13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600*1200 3.3V 单灯小口 FIX30H双6  RM3251
HSD150PX11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024*768       RM3251
HSD150PX14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FIX-D6L RM3251
HSD150PX14-A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5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FIX-D6L RM3251
HSD170ME13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7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FIXS8 RM3251
HSD170MGW1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7 1440*900       RM3251
HSD190ME12 HannStar(汉斯达) LVDS 19 1280*1024 5V 四灯小口 FIXS8 RM3251
LQ150X1LGF1 Hitachi(日立) LVDS 15 1024*768 3.3V 双灯大口 DF14-14P-单8 RM3251
TFTMD36711CBA Hitachi(日立) LVDS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TFTMD36791CBB  Hitachi(日立) LVDS           RM3251
TFTMD38140CBA  Hitachi(日立) LVDS           RM3251
TFTMD38831CBZ Hitachi(日立) LVDS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TFTMD43140CBB  Hitachi(日立) LVDS           RM3251
TFTMD43140CBB  Hitachi(日立) LVDS           RM3251
TM150XG-26L10 Hitachi(日立) LVDS 15 1024*768 3.3V 四灯小口 DF14-D8 RM3251
TX26D31VC1CAA  Hitachi(日立) LVDS 10.4 800*600       RM3251
TX26D32VC1CAA Hitachi(日立) LVDS 10.4 800*600 3.3V 单灯小口 51146-D6L RM3251
TX26D36VC1CAC Hitachi(日立) LVDS     3.3V 单灯小口 FIX14/20-D6L RM3251
TX31D31VC1CAD Hitachi(日立) LVDS 12.1 800*600 3.3V 单灯大口 FIS-W21-D6L RM3251 FISD6(右1-3空,4-6电源,8-7时钟,11-10第一组,14,13第二组,17,16第三组) 需要专用线
TX31D33VC1CAD Hitachi(日立) LVDS 12.1 800*600 3.3V 单灯大口 FIX-D6 RM3251
TX31D33VC1CAF Hitachi(日立) LVDS 12.1 800*600 3.3V 单灯小口 FIS21H单6 RM3251
TX31D35VC1CAA Hitachi(日立) LVDS 12.1 800*600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反 RM3251
TX31D62VC1CAA Hitachi(日立) LVDS 12.1 1024*768 3.3V   FIS21-D6L() RM3251 FISD6(右1-3空,4-6电源,8-7时钟,11-10第一组,14,13第二组,17,16第三组) 需要跳线
TX31D65VC1CAA Hitachi(日立) LVDS 12.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单6 RM3251
TX31D67VC1CAA  Hitachi(日立) LVDS 12.1 1024*768 3.3V     RM3251
TX31D70VC1CAB Hitachi(日立) LVDS 12.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FIX20H单6 (薄) RM3251
TX34D11VC0CAA Hitachi(日立) LVDS 13.3 1024*768 3.3V 四灯大口 FIS21H双6 RM3251
TX34D12 Hitachi(日立) LVDS 13.3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20P双6 RM3251
TX34D31VC1AD  Hitachi(日立) LVDS 13.3 1024*768 3.3V     RM3251
TX34D31VC1CAA Hitachi(日立) LVDS 13.3 1024*768 3.3V 单灯大口 FIX21-20/S6L RM3251
TX34D31VC1HAD Hitachi(日立) LVDS 13.3 1024*768 3.3V 单灯大口 FIS21H双6 RM3251

网友:
太多了,不好发。打个包上去

网友:
这个没有啥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