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ISO文件转换成GHO文件吗

楼主(2011-07-16):
RT啊,可不可以啊?

网友(点评):
系统是安装版 还是克隆版版本

网友:
可把ISO镜像里面的GHO拉出来直接出来使用。

如果你真的打算把ISO镜像转换成GHO那可是非常不可取的。

网友(点评):
镜像里没有GHO文件

网友:
从镜像里提取出来用吧。

网友:
iso里面没有gho文件啊

网友:
GHOST系统肯定有镜像 除非不是GHOST的系统

网友:
你可以用虚拟光驱打开ISO镜像  把里面的GHO镜像拿出来直接手动GHO使用  我就是这样拿出来的。

网友:
解压后有一个gho文件

网友:
可以转换。  但ghost完成后还是ISO 文件。建议从ISO中提取ghost文件

网友:
不可以,除非是ISO里面有GHO,你可以分离出来。

网友:
没有必要这样做啊

网友A:
把ISO文件解开到一个空分区,然后用GHOST再封起来。不知这么做有什么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SO文件解开到一个空分区,然后用GHOST再封起来。不知这么做有什么用途?

这样可以。用安装版的安装到C盘。也就是它自己安装复制到C盘。你用ghost封装后可以用在别的电脑。也就是慢装了,我以前就用深度的xp做过。主要是为了稳定和快速,安装一般是十分钟。

网友:
支持2楼说法!

网友:
不是很会封装系统啊,有高手教教吗?最好发个详细的教程啊

上面贴错了。 时 自由天空论坛。。“IT天空-e驱动、Easy Sysprep 官方站,自由天空提供智能驱动安装工具,解决电脑用户的驱动安装问题,分享精品主题壁纸和软件”
你去天空驱动论坛那里学习。那边专门学习制作封装系统。

网友:
不能直接转换,右键解压缩就行了呗,里面有GHO文件

网友:
拜托GHO是从ISO里面提取出来的。。

网友:
gho 直接从里面提取。。

网友:
应该没有办法吧,有的ISO文件里确实没GHO文件的!

网友:
ISO文件里就有GHO文件,汗,ISO是用来刻盘用的,你用NERO或RAR或虚拟光驱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如过是GHOST系统那里面肯定用GHO文件。

网友:
在网上下的系统,一般都是镜像文件,也就是 ISO文件,如果是安装版的,比较慢,里面就没有GHO文件。如果是所谓的GO版的,就安装比较快,里面当然就有GHO文件了。GO版的安装盘,里面的GHO文件可以用WIN ISO这个软件提取出来。镜像文件都是可以刻录成光盘的。为了节省时间,一般用GO版的比较多,单独提取出GHO文件放在U盘里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