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怪问题 不关机

楼主(2011-07-16):
接到一主机客户说关机后风扇还一直转。主板型号 ga-m52s-s3p  bios里面也调过了 io换过 集成桥也做过了 还是原故障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有碰到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7221-1-1.html
看下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A:
建议升级下BIOS看看。

网友:
只能自己去查

网友:
是不是接地,也有可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多下载几个BIOS来刷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升级下BIOS看看。

刷过了 一样的板子的 也换过了

网友:
一般是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板子,不过因为顾客拿的急没修拿走了
我觉得是确少某一组或几组电压导致的,一般的是5v转3V管,小芝麻管。。。

网友:
去看看小青年的帖子。。。。对你绝对有帮助。。

至于你说的看过了还没查出故障。。那我也爱莫能助了。

网友:
像这种就是某个小三极管坏了引起的,

网友:
按照关机时序修,一般这种故障都是小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