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能用电池开机,插上电池就只能用电池

楼主(2011-07-16):
有台笔记本插上电池就不开机,但是单独用适配器开机以后插上电池就只能用电池了,电源管理里面电源来源是电池,而不是交流电。

电池也不充电。

这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点评):
首先你必须拆机,把关键点电压报上来,只是简单的描述下,谁都分析不了。

网友:
从哪里下手呢?

只能用电源开机,开机以后插电池,就只能用电池了,电源不起作用。

网友:
查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

网友:
什么本本你都米说清楚
因该充电隔离电路的问题把  顶上面的
你查ACIN  外接适配器的 检测信号  顺着往这查吧

网友:
对,查隔离,和ACIN

网友:
acin没有问题吧,单独用电源运行很正常。

现在我检测电池电压,把电池插在主板上测量,只有第3脚有10.8v电压,其他脚都测不到电压,这正常吗?

第7脚bin1信号是送给ec的,他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个好像是ACIN信号没有吧

网友:
笔记本什么型号呀?图纸有没?这种情况。主要看充电IC。ACIN信号。
再不就是电池总线信号。有图纸就好分析一点。

网友(点评):
bin1这个信号,插上电池,不插电源的情况下,没有电压

网友:
但是你系统里却检测不到外接电源。所以还是要查下,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还有就是静态电源IC开启信号脚有轻微短路。造成电池状态下无法启动静态电压,所以开不了机。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机器,联想E42L的机器出这个问题很多  改用20V的电源就能好

网友:
这机子是这样的,插上电池,产生一个pccout电压,给系统供电,如果插上电源检测需要充电,则通过pccout给电池充电。

现在的问题是,插上电池,然后再插上电源,就把adpout拉低了,没办法启动。

保护隔离、充电部分的电路是这样。

网友:
插上电源以后,就听到主板上一个地方嗒嗒的响,就像继电器开关一样,频率一秒钟的样子。这时adpout和pccout电压也在不断变化,mos管q6的电压也在跳,电池插座上的信号电压也在不断变化,开不了机。

后来换了一个电源,现在可以插着电池和电源开机了,控制面板里面电池也提示在充电,但是其实根本没充电。测q6这个mos管的g极高电平19v多,pccout电压只有7-8v左右,但是不再跳变了。

网友A:
楼主,机器修好没》?如果还没。我建议把图纸上传一份,大家一起参考一下。如果修好了能把结果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器修好没》?如果还没。我建议把图纸上传一份,大家一起参考一下。如果修好了能把结果说一下吗?

网友:
.用电源能开机,那用电源也能进系统了,插电池就只能用电池,难道是EC坏了...

网友(2011-08-15):
引用 网友B:
还没搞定,

楼主。没下载分。没法提供意见。如果愿意,发我邮箱吧。QQ的,451927587·@qq.com.大家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