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不认鼠标 但能用usb一切外设。。。

楼主(2011-07-16):
能发现u盘 读卡器之类的usb设备 就是不能用usb鼠标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我修过的。就是接上USB大的设备后5V电压偏低一点,修好供电就好了。。
当然我也有遇过修不好的。南桥都杀了还是不行,
还蛮郁闷的

网友:
哦 我试试

网友:
突然发现无线鼠标能用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