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181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1-07-16):
搞了台苹果MACBOOK A1181的机子,键盘,触摸板不能用,键盘换了新的,还是一样,南桥也换了,键盘接口正常,供电,数据线正常,还是不能用,请教,请教!!

网友:
高手请教啊?

网友:
同样的故障,换完排线好用一会,然后又不好用了。

网友:
考虑考虑E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