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不稳定

楼主(2011-07-16):
先是怀疑大电容通病换了一个。 还是不跑码! 压一一下北桥显了, 用了几个小时又挂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大部分都是电容的问题,但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很明显北桥虚焊了

网友:
都找到故障点了还不知道哪里问题  ?

网友:
重新换下电容。。可能你换的不良的。。

网友:
压了没用··就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