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开机不显示掉电!!

楼主(2011-07-16):
接到一吧HP笔记本,故障是这样的开机电流跑到0.7左右停在那里然后一下子掉电,再按开机电流上到0.02,开关指示灯是亮了,但好像没开机一样,于是拨掉电源,再重新插上又可以开机故障还是会掉电,并且掉电以后不拨电源的话开机电流还是上不去的,在能开机的情况下,我检察了一下电压内存1.5 南桥1.06 3V 5V 等电压都有,不过发现CPU电压有点问题才0.7 这块板的CPU是I3的,I3的CPU应该不会这么低吧!不知道哪位兄弟知道I3的供电给个参考!像这台CQ41 跑电流到0.7的时候再掉电大概往哪方面查呢?求解答!·!!!!!!

网友:
再补充一点~!关于这种笔记本要用原装电源才能正常开机!可是我用电池开机也是一样掉电的!

网友:
上诊断卡看下  查下显卡    HP DELL 的本本有些是要检测适配器才能开机的

网友:
cq4系列的本  BIOS 老是爱出问题

网友:
额   I3  这么新 还没有修到过   我一般都拿到维修站的   直接赚钱啊

网友:
直接刷BIOS吧,刚刚搞定一台,发给你

网友A:
内存1、5也正常吗请问这是几代内存?

网友:
有个电容短路不上电 已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1、5也正常吗请问这是几代内存?

正常   三代的内存是1.5V供电

网友:
分享下那棵电容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