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winhex教程

楼主(2011-07-16):
本人看见基地的winhex的教程太少而且不全,特意收集一份,上传与大家伙共同学习!

由于上传的是一个快捷方式,不是资料,请大家不要下载。

437 Bytes, 下载次数: 10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有人下吗?告诉我怎么样,积分不够了,很想学习啊

网友:
400我比特,怀异里面的内容不会太全

网友:
能发个WINHEX软件地址吗   最好能是破解版的

网友:
你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
什么情况。。这个压缩包确实好小啊。。

网友A:
传的是快捷方式,同志们不用浪费分了。

网友:
传快捷方式的压缩包?这···

网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4/clip_image002.jpg        winhex教程

winhex
数据恢复分类:硬恢复和软恢复。所谓硬恢复就是硬盘出现物理性损伤,比如有盘体坏道、电路板芯片烧毁、盘体异响,等故障,由此所导致的普通用户不容易取出里面数据,那么我们将它修好,同时又保留里面的数据或后来恢复里面的数据,这些都叫数据恢复,只不过这些故障有容易的和困难的之分;所谓软恢复,就是硬盘本身没有物理损伤,而是由于人为或者病毒破坏所造成的数据丢失(比如误格式化,误分区),那么这样的数据恢复就叫软恢复。
这里呢,我们主要介绍软恢复,因为硬恢复还需要购买一些工具设备(比如pc3000,电烙铁,各种芯片、电路板),而且还需要懂一点点电路基础,我们这里所讲到的所有的知识,涉及面广,层次深,既有数据结构原理,为我们手工准确恢复数据提供依据,又有各种数据恢复软件的使用方法及技巧,为我们快速恢复数据提供便利,而且所有软件均为网上下载,不需要我们投资一分钱。
数据恢复的前提:数据不能被二次破坏、覆盖!
关于数码与码制:
关于二进制、十六进制、八进制它们之间的转换我不想多说,因为他对我们数据恢复来说帮助不大,而且很容易把我们绕晕。如果你感兴趣想多了解一些,可以到百度里面去搜一下,这方面资料已经很多了,就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数据恢复我们主要用十六进制编辑器:Winhex (数据恢复首选软件)
我们先了解一下数据结构:
下面是一个分了三个区的整个硬盘的数据结构
MBR
C
EBR
D
EBR
E
MBR,即主引导纪录,位于整个硬盘的0柱面0磁道1扇区,共占用了63个扇区,但实际只使用了1个扇区(512字节)。在总共512字节的主引导记录中,MBR又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引导代码,占用了446个字节;第二部分:分区表,占用了64字节;第三部分:55AA,结束标志,占用了两个字节。后面我们要说的用winhex软件来恢复误分区,主要就是恢复第二部分:分区表。
引导代码的作用:就是让硬盘具备可以引导的功能。如果引导代码丢失,分区表还在,那么这个硬盘作为从盘所有分区数据都还在,只是这个硬盘自己不能够用来启动进系统了。如果要恢复引导代码,可以用DOS下的命令:FDISK /MBR;这个命令只是用来恢复引导代码,不会引起分区改变,丢失数据。另外,也可以用工具软件,比如DISKGENWINHEX等。
但分区表如果丢失,后果就是整个硬盘一个分区没有,就好象刚买来一个新硬盘没有分过区一样。是很多病毒喜欢破坏的区域。
EBR,也叫做扩展MBRExtended MBR)。因为主引导记录MBR最多只能描述4个分区项,如果想要在一个硬盘上分多于4个区,就要采用扩展MBR的办法。
MBREBR是分区产生的。
比如MBREBR各都占用63个扇区,C盘占用1435329个扇区……那么数据结构如下表:
MBR
C
EBR
D
EBR
E

扩展分区

而每一个分区又由DBRFAT1FAT2DIRDATA5部分组成:比如C 盘的数据结构:
C
DBR
FAT1
FAT2
DIR
DATA

网友:
Winhex
Winhex是使用最多的一款工具软件,是在Windows下运行的十六进制编辑软件,此软件功能非常强大,有完善的分区管理功能和文件管理功能,能自动分析分区链和文件簇链,能对硬盘进行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备份,甚至克隆整个硬盘;它能够编辑任何一种文件类型的二进制内容(用十六进制显示)其磁盘编辑器可以编辑物理磁盘或逻辑磁盘的任意扇区,是手工恢复数据的首选工具软件。
首先要安装Winhex,安装完了就可以启动winhex了,启动画面如下:首先出现的是启动中心对话框。

这里我们要对磁盘进行操作,就选择“打开磁盘”,出现“编辑磁盘”对话框:

在这个对话框里,我们可以选择对单个分区打开,也可以对整个硬盘打开,HD0是我现在正用的西部数据40G系统盘,HD1是我们要分析的硬盘,迈拓2G。这里我们就选择打开HD1整个硬盘,再点确定.然后我们就看到了Winhex的整个工作界面。

网友:
各位朋友没有下载成功的!你们把邮箱留下。我发邮件给你们!导致你们没有下载成功的并不是我要欺骗大家!而是基地的上传功能在我这边无法使用!在这里我向没有下载成功的朋友道歉!以上是我 收集winhex教程一个片头!只能用word传了一部分。而且图片也无法显示。请大家原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的是快捷方式,同志们不用浪费分了。

把你邮箱给我!我发邮件给你winhex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邮箱给我!我发邮件给你winhex教程!

877965829@qq.com

网友:
邮件发了,注意查收

网友:
我晕死,浪费我5分,,,帮发一下我的邮箱...   308546381@qq.com

网友:
咋能这样呢,同志。

网友(2011-08-25):
谢谢楼主的热心,大家误伤你你不要放在心上。

网友:
楼主,给我来份 谢谢 361963285@qq.com

网友:
5块大洋就给个没用的LNK链接?LZ也太不厚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