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16):
今天接到一个V3000  965集成的  哪来不加电   我就把它拆开  发现5V那里有点烫 温度大约在人体温度以上把.  我就开始换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  没有5V 3.3V 电压   待机电压还是0.056   开机信号是有的    这个问题感觉那里有小短路  但是始终查不到。 我就把  MAX8734 给换了 还是一样  我就想 是不是IO问题    可换了之后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这样我就不知道那里出现问题了.   我把所以的电感  电容  都给测了一遍  没有发现短路...这样我就无语了....接下来真不会搞了!   这样我就瞎搞咯   我就把板子翻过来  看显卡供电测了一下  阻止大约在12欧姆  左右   这样也对呀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  就直接给给显卡供电的场管给卸掉  但是我没有换   就直接就给加焊上去了!  在去插电源  好了...  我真的无语了  ...请问这样问题你们修过吗!....
就给显卡供电那个场管   是八个角的..

网友:
V3000显卡问题多多

网友:
查下8734周围的元件吧。。

网友A:
什么意思·····把显卡供电的场管加悍了下还是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把显卡供电的场管加悍了下还是显卡

给显卡供电的一个场管  四个角的   不是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显卡供电的一个场管  四个角的   不是加焊显卡

不是四个角   是八个角

网友:
不要逮着就换 你要看 那些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条件不满足 你换了 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