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222el开关线序

楼主(2011-07-16):
今天收了一个222el   不小心把开关线拽下来了求高人指点   一共5根线   接地   3.5   3.5  3.5  2.4

网友:
高工都在干嘛?

网友:
“共5根线   接地   3.5   3.5  3.5  2.4”
先确定地线...
然后分析,其它三组电压一样,应该是按键电压,2.4V应该是电源指示灯电压.
2.4V确定...
剩下3根.先接其中一根线,按开关,看出现什么菜单,就能确定这根是什么线了,
剩下2根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