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stnd-2261-f 这种显示器谁修到过,换了灯管就好了。分辨率调高了

楼主(2011-07-16):
hp hstnd-2261-f 这种显示器谁修到过,换了灯管就好了。分辨率调高了。就暗屏了

网友:
灯管老化造成   调分辨率电流增大   高压板保护

网友:
要换灯管全部换掉吗??我上次全部换掉了,还是出现这种现象,,后来把线也换了才解决问题。。。

网友:
会不会与高压线圈有关系呢???这个显示器感觉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