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口有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1-07-16):
电池口有电压正常吗?遇到两台了,有一台是待机偏高,一台是不触发,一量两台
笔记本
电池口电压都在15V左右,没有充电为什么会有电压出现,不知道这种电池口有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笔记本

网友:
学习中 有了解的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没接电池不可能发出充电信号,接口应该没15V这样的电压吧

网友:
在不充电状态下 电池接口是没有电压的哦

网友:
楼上,大部分板子口子上都可以量到低电压的,一部分有5V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台都是电池口有十几V的电压 ,都必须要把电池口电源修好才算好。

网友:
确实如此,一般电池口电压都在几V左右,不会超过十几V的,有的是EC问题,有的是充电IC问题,电池口有电压我觉得不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 电池的放电管误导通或是损坏的比较多,还有就是充电上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