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660 开机无显示 检测卡跑马38停

楼主(2011-07-16):
刚接到收的时候 听机器内有东西 拆开一看 南桥散热片脱落 以为短路造成 现查南桥各路信号 电压均正常,跑检测卡 38 clk灯闪烁 ,去掉内存跑28,1.8v电压稳定 ,裸板 电压 有0.15跑0.52停,上cpu 内存后 电压0.15 0.96 1.05  又返回0.91 无显示 集成显卡via芯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是反复内存啊   要么是内存要么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请问下CLK灯。CLK是什么呀

网友(点评):
可能是数码卡上的CLK 灯

网友:
重点查内存及与内存相连的北桥

网友:
先   北桥       再南桥     实在不行CPU

网友:
应该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已认到内存,但未通过

网友:
我想应该是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是不是amd的u,是的话先换个试试,不行再看看是不是桥。
还有换内存,清洗内存。

网友:
内存没过   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信号指示灯

这个灯亮了代表了什么?内存,IO供电过了?

网友:
刷个BIOS会好

网友:
换主板吧,修这种国产机没什么意思

网友:
跑38就是内存模块问题,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和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 现象依旧,查内存供电和时钟 spd3.3v vdd 1.8v vref 0.93v 时钟 0.9v 打阻止也是 正常 下一步 我还是找电路图查 南桥吧

网友:
听老师说过,最难修的就是不过内存,蛋疼,LZ能告诉下结果咋样么

网友:
这机器客户不着急 我就抽空弄几下 今天下载到了这机器的bios文件 还不知怎么刷呢 因为bios芯片上没任何标示字母 被打磨过的 我晕倒 我只能看电路图上那个型号试试了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今天有空 找个这机器的电路图 研究下

网友:
bios刷过了 现象依旧

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