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L17AB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07-16):
显示器型号:联想 LXM-L17AB
故障:打雷后的故障来的,开通电,显示LENOVO的界面后就出现 节电模式 ,一直显示。。更换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就是这个显示器的问题。

维修:拆机检查电源的输出电压24V正常,5V正常,驱动板芯片型号TSUM16AL-LF A5MC8929994 我应该怎么修才好,刷程序?手头上只有一个DH0808编程器,没有那个软件,没有程序,刷了程序应该解决问题吗?
我用乐华的2270驱动板点屏,屏是正常的,但是用一下就黑屏,指示灯也是显示绿色,说明高压电路也有问题,但是这板不好改,外壳位置安装不了。。。

上图:现在我只想换驱动板,高压电路我应该怎么修?谁有思路。。

网友:
我的记得这个的高压那边是18V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节电模式应该是显示器没信号呀?

网友:
是显示器的问题,主机都是试好的。。

网友:
高压部分的电源管理芯片换换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先给驱动板刷个驱动吧,这个不像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1.换根信号线
2.检测vga接口的几个信号
3.找相应的文件刷

网友:
用91A换上不就可以了.那个板子小.

网友:
不一定是程序,显示节电模式你测下VGA口旁边的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了或电阻不通了

网友A:
感谢各位的指导,显示器已经修好,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板,用乐华的2270驱动板代换,因为电源板的输出24V。5V所以电源板也一起换了,再说,高压电路也是有问题,用一下子就黑屏,最后更换两个板后,试机一下午,没问题。。成本有点高,六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的指导,显示器已经修好,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板,用乐华的2270驱动板代换,因为电源板的输出24V。5 ...

其实高压板可以不换的 你把高压包换掉也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