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K的金属膜分压电阻能不能换成100K的碳膜电阻呢?

楼主(2011-07-16):
100K的金属膜分压电阻能不能换成100K的碳膜电阻呢(功率和阻值相同,换长城电源的初级)?如果换成碳膜的,有什么其它影响吗?

网友:
要看功率大小,阻值精度,,因为你没有说明在什么情况下进行代换,,,

网友:
长城电源的分压电阻..不都是1W100K的多吗?就是换这个啊.换成功率和阻值一样的碳膜电阻.

网友:
碳膜的最好加大功率,小功率的易坏。

网友:
放心换~~~绝对行 (前提是 像你说的那样 阻值 功率 大小一样)

网友:
分压电阻不必要用金属膜的,用碳膜的完全没有问题,用同是1瓦碳膜代就可以,但比金属膜体积大。两只电阻在100K-150K都可,但必须两只电阻阻值要相同,误差要尽量小。

网友:
分压电阻要求阻值相同,误差相同,这样加在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才会均衡,不然,电容易烧坏。

网友:
分压电阻用金属膜的不容易坏  碳膜的容易坏  一般我都是把100K加大到150K就安全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换成100K的同功率的电阻!~也有看到用180K的!~但是也换成100K的了!~可以的!~

网友:
点点都没问题的!只是金属膜的相对来说精误差要小点!

网友:
碳膜的温飘大,实际承受功率小。建议还是用金属膜的

网友:
维修都是很粗略的  换就换了 没问题的  不过最好换成150K的 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最好还是用金属膜的,碳膜的是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