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v480,能触发电流很低0.3a左右

楼主(2011-07-16):
同方v480,能触发电流很低0.3a左右,所有供电都有,南桥电源好正常,南桥复位正常,北桥电源好正常,北桥收到南桥的复位,没法量cpurst,没有假负载。感觉就是cpu不复位也 不应该这么低的 电流啊。请大家指教。主板是进水了,南桥短路了,换的新南桥。北桥也重做过。bga焊接没问题,都是老手做的。请大家指教方向。。。

网友:
0.3  电流小了才对 ,,,应该有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看看图纸,量一下RUN电压有没有转换出来

网友:
+5VA +3.3VA转+5VS  +5V  是否正常,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来,这个电流测CPURST是不会正常的

网友:
着肯定还有电压没出来,要不不可能0。3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这个图纸我下了,所有供电我都量了,确实都有了。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个情况呢。。。bios有问题会这个样子吗

网友:
电流这么低,都没过CPU 。你看下CPU供电芯片。或是换个

网友:
cpu供电正常。cpu电源好正常。南桥pwrgd正常。南桥复位正常啊

网友:
重点观察量测下进水周围的小件吧

网友:
没有时钟吧

网友:
时钟或复位没出来、复位可能性大点、建议楼主好好查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