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E175。SG6841 。有时一黑一亮时电压跳变

楼主(2011-07-16):
优派 VE175,SG6841 。有的时候出现一黑一亮反复,我称为闪屏。重开显示器有时不正常。有时开启就闪屏。
请教一下,一台优派19正屏液晶。使用的时候有时屏一亮一黑的。电压跳变。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了驱动板还是不行。加独立高压板,断开原来的高压,还是不行。不插屏线也是要闪屏。
小电容换了。就是大电容没有换。电源芯片换了,SG6841。改其他的驱动板还是不行。输入到驱动板的电压只有一个。5V。如果闪屏。电压在2点几到5V之间跳变。有个11V也在6点几到11V间跳变
。没有明显的东西坏。电容也没有鼓包。闪屏的时候电源板有点点响声。情况是不稳定。有时候出现。。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的故障,也不一定都是换电容

网友:
光耦的问题。可不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得到。我现在用万用表测量是有一定的阻值的。我现在也已经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元件会引起这种情况。变压器会不会呢?

网友:
开关管,光耦,变压器。反馈,电阻

网友:
开关管的几率大一些,换只开关管试试吧,昨天我遇到一个类似的机子LG22寸的,
5V输出在1.7到2.7之间跳变,12v输出在8.2到10.2跳变,还光耦、PWM芯片都无果,还开关管
搞定了。楼主不妨还下试试

网友:
我可以给你个图,你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换了431好了。烤机一天正常。客户拿走了。应该搞好了哦。希望客户用一个月不出问题。不稳定修起就是老火。

网友:
   应该是光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