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碰到雷击的机器高兴修吗?

楼主(2011-07-16):
最近我们这电闪雷鸣 倾盆大雨 修机器的排队 一个T41 网卡 H8 南桥 都挂了  直接换板 还有个方正的 更搞笑 听机子主人说适配器 都劈冒烟了 查了了一下 EC  待机 cpu供电 南桥等等。。。。全部短路  两台 dell 只坏了IO 比较好 大部分修的半截修下不下去了 现在我感觉被雷劈的机器还是直接换板的好 ,修的话会累死的。。。

网友(点评):
直接劈保险的最好了,越多越好。

网友(点评):
幸运的话 还能修,否则只有换板子。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是比较赞成的。

网友:
IBM T4的机器还是愿意修的,比较好修

网友:
我接到几台被雷劈的机器 直接把 无线网卡 和猫  去掉就OK了

网友:
看是什么型号机器了   老机器  建议不修
先看看不好修的换 换板吧
有些机器 其实就坏个网卡之类的
所以先初步判定
难搞就直接换好了

网友:
有得修起就怄火、、、修了半天还没有搞好、、耽误时间、、

网友:
呵呵,我遇到几台台式机,笔记本毛遇到过

网友:
如果是要赚钱肯定是换啊,我遇到的一搬都是换网卡就可以啦,

网友:
大部分换了 网卡就好 哈哈

网友:
简单的还行,上次接了个,南北桥,网卡,高压板都烧了,这还只是大件,怎么修啊

网友:
关于笔记本板的问题……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啊:
1、所有的笔记本,可以买到板换吗?
2、一般来讲,笔记本主板的价格大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

网友:
那得看劈成啥样了啊,烧焦了想修也没得修了,只坏保险的话那就太爽了,哈哈,楼主很有想像力啊

网友:
看来楼主那儿雷比较厉害  最近修了几台都只是把网卡烧了 只有一台SL400 把CPU供电IC烧了

网友:
修到过很多被雷击的板,难点的基本上把笔记本常见故障修完了才修好,从不触发,修到屏不显,最后还不充电,一共换了20个以上的料才搞定交给客户,最后客户用了一段时间说USB口不能用移动硬盘,接其它设备都能正常使用,返回来把USB供电管直接短接。到现在也没返修。

网友:
有生意就换板,没生意就修!

网友:
修了几块 雷击后可以正常使用除了有线上网   换网桥 换网卡就好了的

网友:
我修得大多是换网卡就好

网友:
雷击的的一般都是换的多 哪怕修好了 也不耐用 到时还是回头找你 那才麻烦

网友:
不高兴...坏的特别多..不过钱到位还是高兴

网友:
一般要坏EC  南桥  网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