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9800GT-GD3 黄金版不显示

楼主(2011-07-16):
一片彩9800GT-GD3 黄金版不显示,测试GPU,显存供电都没有,心里想两个芯片同时坏的可能性很小,于是从显存供电开始(这个步骤到后来才知道是错的),芯片是RT9259A,芯片供电正常,外围元件没有问题,查PDF得知2脚是震荡脚脚,是电阻接地,而这个显卡的2脚接的是两个三极管,可能是三极管的状态不对,于是拿掉一个供电电阻,显存供电有了,但是GPU供电还是没有,于是还原,查GPU供电,供电芯片是没有见过的型号,查供电正常,再查外围的三极管,有两个三极管和一个场管,第一个三极管由两个分压电阻供电,测试电压,B极没有电压,查上偏置电阻一端严重腐蚀,拆一个10K的上去,B极0.65V,供电都出来了,这个电路是GPU,显存供电的开启电路,场管连到芯片里去了。我用手工画了个图纸,但是上传了半天都没有提示成功,那就算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楚点就更好 了

网友:
显卡跑线还是蛮好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