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02CAL彩色数字示波器/双通道/100M带宽/1G采样率/40k存储深度

楼主(2011-07-16):
如题,最近想买一台示波器,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主要是修笔记本用,ADS1102CAL彩色数字示波器/双通道/100M带宽/1G采样率/40k存储深度,这款示波器的参数怎么样啊,望对示波器了解的哥们们帮忙看看啊,先谢谢了。

网友:
100M 1G  够用了。

网友A:
我买的就是这个型号,采样率是1102C的两倍,价格只差三四百。主要是看起来很大器,客户看到这个超级大屏幕肯定会更相信你的实力了。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机器,现在还算够用,不过有些CPU时钟是166M,200M的就测不出了,133M的还可以测,想想以后的U可都是200M以上的了啊,如果想一步到位当然Money方面也要做些牺牲啊!直接搞个200M的。

网友C:
示波器低啦..现在很多信号测不到....搞个2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就是这个型号,采样率是1102C的两倍,价格只差三四百。主要是看起来很大器,客户看到这个超级大屏幕肯 ...

你用着这款示波器怎么样啊,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低啦..现在很多信号测不到....搞个200M的

呵呵,200M的买不起啊,现在也就准备买个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机器,现在还算够用,不过有些CPU时钟是166M,200M的就测不出了,133M的还可以测,想想以后的U ...

呵呵200M的买不起,现在先买个差不多的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