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 G41-M7主板

楼主(2011-07-16):
一片BIOSTAR G41-M7主板,上电全板无复位,测试发现CPU没有供电,主芯片的供电正常,VID也正常,芯片型号是UP6206,不常见,找了半天没有找到PDF ,但是下载到了一份BIOSTAR G41-M7S的图纸,3脚是开启脚,没有电压,开启信号跑到第30页,通过3个三极管和一个场管控制,这是个简单的电路,通过测试发现R265 4.7K的电阻一端腐蚀,更换一个,上电OK.没有相机,想截图又不会,哎,麻烦算了。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这个应该跑线很好跑的吧。。。不需要图纸啦。。

网友:
网上查不到芯片的PDF,如何跑线呢?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跑线,维修也方便多了!LZ还不错,这么快就搞定了。

网友:
既然找到了图纸,贡献一份上来给兄弟们吧,论坛上面好像暂时没有这个图纸。修台机有图纸是祖坟冒青烟了,一般台机的都没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