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动手,还真的不容易啊.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1-07-16):
  本人新手,忘高手指点一下.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故障不通电,开关管用万用表打G极和S极居然短路了.搞了好久搞不明白.把电源供电芯片取下,换个新的也是一样,后又把原来的换上去,又好了.(这里忘高手指点下) 后经检测,发现到电源管理芯片的位置就没有供电了, 经查,第三脚VIN供电只有1.2V.明显偏低 ,于是查到供电线上只有两个色环电阻 ,取下量之,一个明显损坏, 换之,通电,OK。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开关管G和S会短路?其他地方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换了个电阻就好了,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但还是花了我一个上午才弄好,才知道,修显示器不容易啊,有的地方没坏,但是量出来确实坏的.所以觉得这东西还是得仔细才行啊.还得要有耐心啊.

网友:
有保护功能吧 这个电阻难道击穿了 不会吧

网友:
二极管档位量下是无穷大,还是有1.2V过去呀

网友A:
开路损坏的是IC启动电阻 当然电源不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路损坏的是IC启动电阻 当然电源不工作了

这个我知道,我就搞不明白的为什么开关管为什么会短路

网友:
开路损坏的是IC启动电阻

网友A:
你用1K档测是短路 你用10欧档或1欧档测就不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就搞不明白的为什么开关管为什么会短路

LZ修好后再测下管子还接近短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修好后再测下管子还接近短路吗

再查电源供电电路之前 就已经不短路了。我把芯片取下来,换个新的也短路,然后又把原来的换上去,居然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1K档测是短路 你用10欧档或1欧档测就不短路

我说的是开关管。

补充内容 (2011-7-17 16:05):
,开关管用万用表打G极和S极居然短路了.搞了好久搞不明白. 我说的很明白啊

网友(点评):
谁都知道你说的是开关管

网友:
不懂  不懂  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板子上最怕遇到个电阻有问题,它外观没问题的,得费点时间去跑电路了

是啊,还好这个是前面的 比较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板子上最怕遇到个电阻有问题,它外观没问题的,得费点时间去跑电路了

其实你只要根据电源管理芯片各角的功能去跑就很容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查电源供电电路之前 就已经不短路了。我把芯片取下来,换个新的也短路,然后又把原来的换上去,居然不短 ...

那有没有可能是虚焊引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没有可能是虚焊引起的啊

这个应该不可能的.虚汗的话就不可能通了吧.芯片6脚8脚连接的就是 开关管的G和S

网友E:
第一次测的时候、红表笔接在了G极、黑表笔接在了S极、、、、MOS管的导通条件满足、、只是短时间会导通

网友(点评):
如果是N沟管,触发G极后是D-S结导通。G-S一般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测的时候、红表笔接在了G极、黑表笔接在了S极、、、、MOS管的导通条件满足、、只是短时间会导通

呵呵,我放电了 反过来也是一样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无语   只有一句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开关管GS短路,换成新的你看看还短路不?再跑跑线看看

网友:
要有点理论基础的

网友:
开关管在路测量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