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Monitor going to sleep

楼主(2011-07-16):
以前修的hp w1907 一般都是灯管或电源高压板坏,今天遇到的这个不一般,有时好,有时坏,正常时开机显示 monitor status  然后显示 check video cable ,1分钟左右显示monitor going to sleep 然后黑屏。坏的时候开机显示monitor status ,然后很快就显示monitor going to sleeping,然后黑屏。请高手指点。补充:不插vga线好的,插vga线坏的。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2011-08-15):
有可能是VGA输入部分出故障了

网友:
HPL1908W也是一模一要瓣的病。奇怪,好样是HP的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