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主板 跑D1 到D2

楼主(2011-07-16):
adm 主板 NV 三合一 桥 D1 到D2

测内存只有1.35 可是我不知道 内存电 压是谁控制的

网友:
桥的问题  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单桥的,不行的话做一下

网友:
我记得  AMD的板子 内存是由CPU控制的  别着急动桥  先换个U看看

网友:
换个CPU,AMD的CPU集成内存控制器的。

网友:
内存供电1.35v应该不正常了,跑场管的g脚,到那个芯片,就哪个控制了,一般是8脚的,什么rt。。。apw,,,,的。。。。换试试。别™的乱动桥。

网友:
我说这断时间,修的板都是乱七八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