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不跑码的故障

楼主(2011-07-16):
请问大家主板不跑码的常见原因,该测量哪里,手有一块昂达N73 单桥主板CPU E2160 内存2G 800 插电不跑码测量CPU供电 内存供电基本正常,桥供电是1.2V 主板电池0.7V 换一新的故障不变 桥开机后有些温度,CPU发热正常,测量内存到桥的时钟和数据线阻值有一个稍低一些(正常的320 故障的270)压桥故障无变化,IO W83627DHG 用的W83627DHG-A代换的故障不变且桥也不发热了,请问该如何检修

网友:
楼主好
目前看见所有的电压多正常,不知是否有刷BIOS呢??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就去刷BIOS,会有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刷BIOS后 看结果 再说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那就要考虑桥了

网友:
先刷bios吧,io那些,晚点再动,先简单后难嘛。

网友:
主要是没有编程器所以BIOS没有刷,据用户说此板是前一天还正常用的,第二天开机就这样了,BIOS芯片是八脚的像24C系列的请问是否可以用彩电24C编程器来刷写呢

网友:
看看座子是不是容易虚焊的那种

网友:
  内存有一条线,是有点低,,,正常。。。  几大总线都测测吧!!!!!!!!!!

网友:
有假负载不?AMD的测试U的复位跟时钟。。。看正常否。。。

网友:
单桥板,加焊桥吧

网友:
按重启键是否有复位呢?楼主说电压基本正常,但时钟复位检测点测了没有,PCIA15 B16 上假负载,测一下CPU的时钟和复位,以及PG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下有片选没
    有的话刷bios 试下
没有的话  cpu坐 桥   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A:
你说的不跑马就是00吗?
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
PCI上的时钟测量出来的电压是1.9V 复位是3.2V PG不知道在哪测量 重启时复位灯会闪亮一下然后变成始终微亮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跑马就是00吗?
还是其他什么?

不跑码是显示 0000 还有一个诊断卡显示 ———— 我的都是四位的诊断卡

网友:
引起不跑吗的原因很多,什么都能引起不跑马。要认真排除,桥和BIOS的可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