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之后装上不亮了不算什么!

楼主(2011-07-16):
           刚刚看到“本周热门”第一贴朋友说一笔记本拆开换个风扇就跑1.2掉电问题!感觉和我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
           说说我吧,店里刚刚收到同行一上网本。师傅在看电影就叫我先拆开自己看看(这可是给你学习的好机会啊)。所以我就拆开了。机子故障是不触发。从来没有修过笔记本...(但是看过一些实例)。在板上找到3v  5v测试点,没电压。隔离管控制级好像是9.几伏吧(有阵子时间了,不怎么记得了)控制芯片没开启公共点电压。所以就准备着手查芯片资料和工作条件了。顺便还查看了一下外观,还摸了几个主要芯片和桥看发烫没有!(由于没有修过本本所以那个好奇劲啊!!到处量到处看!)当我再来试机时发现机子已经大短路了!!!
          量了一下全板短路了!机子本来还有待机的!结果被我还没有修就搞成大短路了!!!你们说我比他悲剧不???
          后来师傅说可能是我摸机子的时候没有拔电源!而且摸到电路里面去了!才造成大短路的!
          这里后来想了一下原因:我记得我摸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摸到电路里面去,应该是我翻板子时没有注意手拿的位置!!!
          比起他的不亮我悲剧多了~~~!况且他还是一款可能本身就有隐藏问题的机子!所以拆卡清灰什么的不亮很正常!!!
          这里告诉新手朋友,机子在通电情况下最好不要去摸!摸也只能摸芯片本身!不要把手伸到电路里面去了......经验告诉我,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点评):
桌子上没有铺防静电垫子吗,

网友:
别提了,我上次修显示器的电源板,和一个朋友说着话,忘拔电源了就想把它收起来,结果手上烧了好几个洞,肉都烧熟了!

网友(点评):
遇到过,有烧焦的味道

网友A:
带电操作很危险啊

网友B:
呵呵,我也被高压条烧过!直接就有一个洞了!而且还烧焦了~~~话说烤肉的味道确实很好闻啊!!!

烤肉的味道确实好。表示相当的无语,还好!!、啧啧。。悲催啊
哈哈。。
上次碰到高压感觉没什么,像针刺了一下
有同感。。

网友:
说到烧。唉。。让我想起修ATX时不小心摸到那两个300V的滤波电容~~爽啊~~

网友C:
要小心啊。不然要吃苦头的。我培过4000多块钱的一台机器。

网友:
赚钱要紧,性命重要

网友(点评):
还到不了触及那个生命那个位置吧,新手好怕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小心啊。不然要吃苦头的。我培过4000多块钱的一台机器。

那确实!真的是要小心做事的!不然赔的钱都比赚的钱多......

网友:
我们一般清灰,后盖拆开可以直接清的,50,拆后盖不行的,80,少一分都不搞

网友D:
你怕不是就摸两下这么简单吧,没你说的那么恐怖了,搞的新手都不修了难道。      问题的关键是你测得时候乱搞出来的。认真就好!·

网友(点评):
是啊,听他这么说新手是不能动了,不动手怎么能会呢

网友(点评):
小心点应该这么严重,有可能是测的时候把某些引脚搞连锡了,划的时候有时候会的。

网友E:
应该不是手摸的吧
是你在测试的时候又烧了元器件了吧
有故障的机子开久了可能会烧很多东西 的

有这种可能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怕不是就摸两下这么简单吧,没你说的那么恐怖了,搞的新手都不修了难道。      问题的关键是你测得时候乱 ...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说我测量时表笔打滑了吗?我懂......问题是表笔打滑过没有我自己难道不知道?
   如果你在摸板子时手上的电加到一个管子的控制级!我想那也足以使其导通了!!!

网友(点评):
还有不小心用二极管档去测电压也有后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手摸的吧
是你在测试的时候又烧了元器件了吧
有故障的机子开久了可能会烧很多东西 的

机子故障是不触发,有待机。隔离管没有导通的情况下我想应该是不会像你说的烧很多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电操作很危险啊

带电操作很危险啊

网友(点评):
不带电有时间信号测不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说我测量时表笔打滑了吗?我懂......问题是表笔打滑过没有我自己难道不知道? ...

  呵呵,  喜欢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多交流哈,搞吧,真的大不了让客人换板,我们这边师傅就说了别怕搞坏了就换,但前提是别瞎搞就是。

网友(点评):
挺你师傅 好好学 有钱途

网友:
最好小心....不然吃大亏

网友F:
搞个静电手套。一般都是静电。

网友(点评):
年轻怕什么,如果怕这个看来只能转行喽 呵呵

网友(点评):
防静电垫

网友:
是啊是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个静电手套。一般都是静电。

这位朋友说的对!不过静电手套不好,静电手环才是王道!以前在索尼厂做必备的东东!不戴都不让你上班的...

有了这个才是不怕静电!!!

网友(点评):
上次去东芝售后发现他们都有带这个,我还很奇怪,看着挺好看的

网友(点评):
还有导线,这个麻烦吧,

网友:
比起那个换风扇的  你的才是不算什么   本来是坏的 点不亮的  短路也是点不亮 那有什么   本来可以亮的 被弄得不亮的那才是麻烦事

网友:
说的好,打不了就是修不好,就算修好了也是客户付账,至少不赔!你比起那个清灰的问题严重但是,结果不同!

网友:
你错了...V3000众所周知的问题就不用我说了,所以很多清灰什么的不亮机很正常的。如果他确实没有动其他地方的话,他的问题无非就几种:没装好,内存,或者是触发了隐藏故障。V3000嘛,大家都知道怎么处理的。而我呢?还不知道烧到了多少地方,多少东西!全板短路那有V3000那种明确的思路???
所以你说谁的比较简单处理???

网友(点评):
下次小心点就是了,不过请你再仔细看下是不是有外观上问题,就是测的时候

网友:
还是小心点好啊,赔了心情都没了

网友:
还好了,新手们记得要胆大心细就好……

网友:
第一次拆dell a840  的时候,是个除尘的机器,拆开之前还是好好的,装上之后就开机保护了,找了个技术不错的同行帮忙看看也没修好,最后只能陪人家一块板子了。
过了好长时间又是一台dell a840,只不过是换硬盘,这倒没机器没有硬盘改,想换硬盘要拆主板。硬盘换完了之后没有全装上,开机装系统,没问题,最后全都装上了又不开机了,跟上次毛病一样,我可不想再陪人家主板了。
然后又把螺丝都拧下来,把c 壳拆下来,开机,竟然亮了,等装上之后又不亮了。
最后把机器侧着放桌子上,再开机状态下一个一个螺丝拧,最后拧到右边螺丝时候突然掉电,再打开一看,是蓝牙模块的线和外壳上的金属屏蔽i压上了。把线弄好之后拧上螺丝就没问题了。
只要我再细心点就不会再出类似问题了。

网友:
不至于吧,我们修笔记本的是后经常用手拿着裸板上电看电流!特别是做显卡了,下了手术台直接上U,上内存,手拿裸板上电知道看到LOGO ```

网友G:
最好有个好习惯,我一般修机之前洗下手,这样就可以去下静电了,我摸过的机子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运气问题   一年还是要碰到几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要小心啊。不然要吃苦头的。我培过4000多块钱的一台机器。

怎么搞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有个好习惯,我一般修机之前洗下手,这样就可以去下静电了,我摸过的机子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的

老乡...你做事之前洗哈手这一招从那学来的啊...~呵呵~~....

网友:
静电原因吧 注意手上的静电,最好摸摸铁管或者大地,先放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被高压条烧过!直接就有一个洞了!而且还烧焦了~~~话说烤肉的味道确实很好闻啊!!!

俺从来都不敢搞电脑带着电,基本上都是戴着手套来搞

网友I:
要想练成一个高手,不知要修报废多少块板,这才是开始,只要自己记住了,下次注意就是了,楼主不要自责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想练成一个高手,不知要修报废多少块板,这才是开始,只要自己记住了,下次注意就是了,楼主不要自责

自责到没有,只是有点过意不去...况且我师傅并没有说什么。所以我感觉就像你说的,高手也是要修报废很多板才成功的!看来我还会修报废很多板啊......

网友(点评):
这是必经之路,不要想着每块板都能修好,你师傅也不敢保证他没修报废过板

网友(点评):
正常现象,概率大小问题哈。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还有个哥们摸电容的时候电容爆了。。。。。!

网友(点评):
那真是人品问题吧。呵,开玩笑。

网友:
第一次都有点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被高压条烧过!直接就有一个洞了!而且还烧焦了~~~话说烤肉的味道确实很好闻啊!!!

啥也不说。一大堆都是人才!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怎么搞坏的啊?

说来也背,哪是在我师傅这时,客户好像是高压条问题,我带电在量高压条的工作条件,一不小时表笔划了一下,结果坏了。机器点不亮了,当时客户在场,我师傅二话没说,给他新主板,叫他把机器放我们儿,没进几天新主板到手了装上,OK了,没相屋,客户说。他的机壳被我们弄花了。唉。这哑巴吃黄连啊。认命了吧。给他换了机壳,壳换好了,客户又说,他的电池没有用了。哪好。电池 也给他换了。电池换了还有问题。后来一搞两搞,搞了差不多4000块钱。哪时修配件贵啊。就这样被客户给杀了。

网友(点评):
语气要强硬一点啊你们,不然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来也背,哪是在我师傅这时,客户好像是高压条问题,我带电在量高压条的工作条件,一不小时表笔划了一下 ...

你这也太那个了!最多陪他主板!

网友:
是 啊 ,不能乱摸。修机器要小心,懂得才能摸。

网友:
y这就是不认真小心仔细的后果,不过大家都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