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维修工具购买指南。

楼主(2011-07-16):
我是新手 ,想购买
主板维修
工具 老手们 请指点下。(我焊接技术不咋滴)。帮忙推荐点 电烙铁 、吸焊器、焊锡之类的 焊接与吸焊 的工具 及指南 。各种工具最好适合新手使用的。现在正拿一烂主板实验。(买了40W的电烙铁和一吸焊器,但使用效果实在不咋滴。) 在这谢谢各位老鸟们啦
电烙铁

网友:
补充 ,如果咱这论坛商城有的话 给推荐下。不介意从这论坛拿货。但前提价格别太高了。

网友:
咋光有看的 没回复的啊。帮帮忙啊。

网友:
焊接技术不行的。买瓶神油吧(助焊膏)。助你托锡,补焊,加焊一流的。

网友:
哪有卖的啊。还有其他的工具呢。我想直接把所有的工具一起给换了。

网友:
ATTEN 938D的烙铁还可以的

网友:
我用 威力信936 焊台 赛克858D 风枪 技术不咋的 用起来感觉还行

网友:
烙铁买个恒温价格100左右的就了,风枪一定要买吹芯片用,至于锡线买细点的无铅的就没错了。别的工具可以选用,毕竟是刚学嘛!主板诊断卡准备个也行,是维修必备品。

网友:
咱们这个商城有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