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亮一下就灭,也不掉电,师傅说是北桥坏了,谁能给我说一下吗???

楼主(2011-07-16):
宏基的笔记本

网友:
北桥集成现在卡?   是独立显卡吗?   要是第一个就对

网友:
集成的话很多是北桥挂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下,以前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一次,结果是换了个南桥解决的。加焊没用

网友:
恩..北桥..LOGO 死机...一般是

网友:
LOGO相关好像都南桥问题啊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