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人告诉下HPW1907怎么去保护?

楼主(2011-07-16):
前段时间HPW1907显示器亮一秒就黑屏,看了说是去保护。怎么去高压板保护呢、?
最好能上个图。。新手。。
黑屏

网友:
高手们告诉下。等到半夜了都

网友:
你先看看灯管是不是好的吧

网友:
先检查灯管是不是有打火,如果灯管没有打火出现的保护,可以解除,但不要完全解除,可以改变保护点。

网友:
先测试灯管先吧~!我之前有一次也遇到我以为是高压板坏了~!后来经测试是灯管老化~!

网友:
来人指点下啊,今天试了把第3针脚接地,可怎么全是白屏???这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的是烧坏了,要是灯管就换等管,要是高压板就换高压板,

网友:
你把你高压部分上的电源IC型号发上来、不然谁告诉你啊什么都不准备。还有你确定下是不是你灯管老化了,不过强制去保护,这样也用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