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m2n68触发掉电,怪症。

楼主(2011-07-16):
  今天接到块ASUS板,跑D0,是ADM CPU,换了块CPU症状依旧,量了下工作条件,基本正常后,直接用土炮,把桥《南北集成》加焊了一遍,上U,触发,跑到D3。心想好类,断电,上内存。在触发,掉电。怕是桥没干好,又加焊了一遍。CPU,内存都上了。第一次触发,能亮了。关机,在触发。掉电。桥重做,还是一样,那位大哥有修过此症状。补充点,我有两块一样型号的板,症状也是一样,也是加焊过桥。

网友:
你意思是焊桥之前不掉电?我估计就是桥脱焊,但是焊坏了,或者是需要取消来重焊。有些桥加焊后还不如以前。

网友:
加焊高了焊坏了,低了脱焊。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A:
这板子是NF7050-N-A2的芯片,通病,芯片本身容易虚汗,换个新桥试试吧

网友:
四边多加点焊膏。用风枪先把焊膏尽量往桥里面吹,再加焊,

网友:
AMD的单桥,其本上电压正常情况下,CPU好的情况下,就桥了。现在板越来越麻烦了。动不动就桥。

网友:
是啊
之前不掉电的,已经重做过了 ,还是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NF7050-N-A2的芯片,通病,芯片本身容易虚汗,换个新桥试试吧

我有两块一样的板子,都是加焊桥,成现在的故障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块一样的板子,都是加焊桥,成现在的故障类。

这个板子最好换个改良版的芯片,就算加焊好了必定二返

网友B:
是吗?谢谢!看客户怎愿不愿意付钱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谢谢!看客户怎愿不愿意付钱喽、

嘿嘿 我们是华硕售后服务中心,楼主是个体,可能性质不一样!

网友:
看加焊以后的桥供电是否正常 桥是否很热

网友:
这板桥很难搞,用土炮很容易搞OVER桥!

网友:
拔掉12V看看还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