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联想电脑伤不起啊!有木有??

楼主(2011-07-16):
说来真JB惭愧!唉....
一客户联想品牌电脑,说不亮,开机试一下!貌似是显卡问题!本想拆开主机看看显卡是不是接触不良!汗...大事不妙!竟然拆不开主机!!!!!!
我勒个去啊!!当时这个心啊!客户看了老半天说,拆不开吗!!真JB坏球事!
最后郁闷中...不拆了! VGA线插上 上下晃晃显卡,貌似亮了!!!

MSI
拆不开机子的人。尼玛更伤不起啊。。。。。

网友(点评):
只能说明你不够细心,专业,还有拆不开的机器?

网友(点评):
同意LZ。伤不起啊伤不起,但是拆不开机箱的人更是伤不起啊伤不起。 低于奔三的主机。我也拆不开。额类个去嘞。尼玛的暗道机关蛮多的。多多观察

网友(点评):
多观察不蛮干,总是可以拆开的

网友(点评):
用小刀挑开提手上部的弯月塑料盖,就会发现两颗螺丝------某一款联想.

网友:
呵呵。。真JB坏球事

网友:
有拆不开的机吗?技术不到家吧

网友:
没有拆不开的,只有修不好的

拆装机子还真的要技术的呢
没有拆不开的也没有修不好的机器,只有不愿意出钱的客户
没有什么拆不开的
拆不开、那是技术问题!哈哈
也是我想说的。

网友:
典型的技术不到家 拿来我帮你拆吧

网友:
怎么装上的就怎么拆开 ,
如果拆不开,那零件怎么放进去的、?

拆装这东西需要经验的

网友:
要是笔记本的话拆机时找到拆机点就行,先观察再动手。

网友:
lz能否上个你那个联想电脑的照片发上来,大家共同研究下如何开机箱?

网友:
看好了 再动手 一般都可以拆开 别心急就能找到

网友:
联想的机器这样的"机关"比较多  仔细观察下  都有拆的方法的  要不然谁还会隔空塞物不成

网友:
我拆过一台联想的,是有个小机关。

网友:
折不开机箱?!#·¥%

网友:
拆  修机器的最基础的功底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是啊 现在联想的机子 越做越 恶劣啦 什么电源啦 主板啦 插槽啦 做的都是 不是常规的形状的 什么奇思妙想的都会出来的 尤其是品牌机 希望楼主上个图 大家研究研究 联想机子没碰到过的是不太会拆的

网友:
联想机箱有些还真难拆。但是肯定可以拆

网友:
品牌机的机箱和普通兼容机不同,但是只要细心观察肯定可以拆开。千万不能用蛮力!

网友:
哥们联想的机子伤不起,联想都不要想。。机箱变态电源变态

网友:
没有拍图啊!

网友:
我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联想机子,有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