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进水 简单维修

楼主(2011-07-16):
上家拿过来的,都拆成散件了。客户说是进水的。
简单测量各电压对地正常后开机上电,。。结果不触发
目测整板 发现显卡背面有一14Pin的芯片的Pin6 Pin7 脚严重腐蚀短线,补线完毕后。通电电流跑到0.84就开始掉电。
看来是某个电压没出来,经过多次试验,确定是显卡供电没出来。后来根据PR191 找到这个被腐蚀掉的14Pin的芯片
MAX8792  (芯片上面写的是标号) 属于显卡供电芯片。

先测量被腐蚀的Pin7 上电后无电压产生,继续往前找
PF7的Pin2有电压,Pin1无,直接一坨锡上去,保险起见量测PF7的对地阻值013 ?和显卡的对地值是一样的。继续
测量MAX8792的Pin7,对地正常 。就剩下PQ61 PC151   PC152   PC56   PC149 了,拆掉更换掉PQ61后对地正常了。
犹豫是贴片的MOS管,所以在吹MOS管的时候就把CPU给拆掉了。。通电测试时没装CPU,电流可怜的跑到0.25
就掉电,把CPU安装上去正常亮机。
PS:intel HM55的北桥是在CPU的,没北桥怎么可能上电。。

长治笔记本维修

网友:
I3的机器...现在都很普遍啦..经常维修到..关的就是带内部MOS 和驱动..带BGA的芯片

网友:
保险起见量测PF7的对地阻值013
  PF7是指什么啊没看懂?

网友A:
好多情况下,保险烧坏是由于短路造成,如果更换保
险后没测量对地的话,说不定还会引起更麻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情况下,保险烧坏是由于短路造成,如果更换保
险后没测量对地的话,说不定还会引起更麻烦的问 ...

呵呵够细心在图纸里没显示出来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问题真是不好弄了

网友:
这机器都没拆几个。唉 真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