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台式机主板故障维修,求思路。

楼主(2011-07-16):
一神舟845主板,开机是正常的,但进系统后有故障。
下面我说说这块主板的故障情况,望大家给点思路:进系统后,什么都不动,过个几十秒钟自动黑屏,如果点开一个任意的程序,立即就黑屏了。请问这种故障一般是哪个部位出问题了
【黑屏指的是风扇还在转,测试卡的代码还是正常代码没有变动】

网友:
神州的东西真不敢恭维。我一客户 据他说不到2年时间用坏了俩本本。

网友:
神舟的板子,电容坏的多。

网友:
换外设没有。神舟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都没有换
就是进系统黑屏,没有明显的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