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的分压电阻是不是金属膜1W 100K的?

楼主(2011-07-17):
长城电源的分压电阻是不是金属膜1W 100K的?
长城
电源

网友:
分压电阻最少是100K以上的!

网友:
你上传图片大家可以看了再说的,,

网友:
代换时最好用功率大些的,如2-3w,这样不易坏。

网友:
上图看看再说~~~~这样比较容易判断

网友:
分压电阻不必要用金属膜的,用碳膜的完全没有问题,同是1瓦碳膜比金属膜体积大。两只电阻在100K-150K都可,但必须两只电阻阻值要相同,误差尽量小。
天高云飞
说得非常有道理。